用PLC控制绕线式电机转速已安装调试好

楼主(2012-12-03):
初次使用PLC调试成功,赚了2000大洋
,原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5275.html
求助,高手不屑一顾,只有慢慢摸索了,只有自己动手才有进步。现分享给像我这样的童鞋们,希望能帮助到

网友A:
先問下你用到變頻器了么?
没用,是电阻箱调速的

楼主:
想问一下大伙们,原装正品三菱FX1S-14MR网购580元送串口线一根是否贵了

网友B:
你买的应该不是三菱正品;你这一款正常价位应该在700元左右呀!一根差的数据线应该也要40到60元左右!
请描述下正品同国产外观区别,谢谢
我是在淘宝网购的,有国产的才330,我只看初次使用还是用正品的好
相互学习

网友C:
你买的应该是水货

网友D:
PLC应该是山寨的,那根线,15大洋左右的价格的。
就是想知道怎么分辨真伪,能网上查询码

网友E:
一个,外表的字体,二个,三菱fx系列I/Oled显示的蓝色区域的反光性比较好,三个,也可以看里面的cup和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