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不开编程里面的“帮助”??

楼主(2012-12-03):
点击“帮助”之后,再点“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都会弹出来“无法启动WINDOWS帮助和支持”
我就是想查一下指令的用途说明
求帮助,谢谢

网友A:
你安装的软件可能不是完整的。为了减少软件的体积就被去掉了帮助文件。
这可以通过从别的电脑上把该文件copy到软件安装目录解决。

网友B:
一楼正确

网友C:
你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