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12-03):
我刚买的笔记本市I5的,用来编程的,原来装的是WIN764位家庭版的,发觉不好用。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装什么系统最好。现在的电脑都没串口了,真是麻烦!

网友A:
升级为专业版或者旗舰版。

网友B:
一般都是用XP,况且很多工控软件都不支持WIN7

网友C:
你唯一的办法是 安装WIN732位专业版
1\你本是WIN7的系统,更换成XP后 你的风扇会飞速转动,根本就不会停止 除非你刷BIOS
2\没有串口 你去买个贝贝龙的串口卡吧 不贵的 70-100元

网友D:
WIN7 32位旗舰版
再买个弘宇泰的usb转232 /422 485工控串口通吃

网友E:
我装的是WIN7 32位旗舰版,装了XP虚拟机,很多工控软件都能用。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怎么装虚拟机啊?双系统吗?

网友G:
虚拟机是最好的方法,虚拟机装XP系统,当然USB转RS232线也不可少

网友H:
带串口的电脑要方便一些,现在还是买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