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开关哪有卖?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2-12-03):
就是这个
找到了这是ETN/MOELLER穆勒断路器操作机构

网友A:
漏电开关的手柄,

网友B:
车床门联锁?

网友C:
ABB或施耐德有的

网友D:
这就是一个把手 一种塑壳开关的外配件 品牌就不知道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只是一个开关旋转把手吧,开关在柜里面。

网友F:
同意一樓說法,這玩意很難安裝,還帶自鎖功能,只有OFF時才能把電門打開

网友G:
天得就有,这种一般要订货的。

网友H:
德力西
wananjushi

网友I:
以前的公司里叫上锁开关,维修时必须断电维修,并挂一把带名字的锁在那开关上,不除掉锁没法开开关以及开柜门,欧洲的品牌都做这个,只是机械结构不同罢了,施耐德,ABB,西门子都做得,穆勒的估计比较难买

网友J:
这种门联动旋转手柄开关欧洲机器上用的比较多,断电后机柜才能打开;不断电的情况下应该也能打开,在右上角有个螺丝孔,用一字螺丝刀旋转下!

网友K:
电气柜总电源开关外接

网友L:
安装太麻烦了。

网友M:
塑壳开关,就是个把手吧,开关在配电柜里面!
希望和各位讨论学习!

网友N:
呵呵,好点东西都是这样的。

网友O:
安美特有这种开关是三相的,有常开和常闭触点。我到安美特设备上换过这种开关

网友O:
这种开关国产有很多差不多的,买电器设备配件店有买的

网友P:
买不到联系我 很多电器店都有 也不贵

网友Q:
这个应该有卖吧

网友R:
这个开关不断电也可以打开柜子门的呀,我记得旋钮下面缝槽里面有颗十字的螺丝,就是那个控制自锁的,选一下就可以不断电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