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使用PLSY时,我分别用了y0,y1,输出来控制电机X(Y0),Y(Y1),两轴运动,为什么脉冲输出的个数是由Y1来决定,就是说如果X轴的脉冲数小于Y轴的脉冲数,它能实现这个功能,(X轴的脉冲数结束,X轴电机停止,接下来就是Y轴输出的脉冲数,等到Y轴脉冲结束,Y轴电机也停止);但是如果X轴的脉冲数大于Y轴的脉冲数,它就不能实现这功能,(Y轴的脉冲数结束,X,Y轴电机都停止),本应该看到的现象是Y轴的脉冲数结束,Y轴电机停止,接下来就是X轴输出的脉冲数,等到X轴脉冲结束,X轴电机也停止。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求高手解答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我要研究一下
我有机子

网友C:
监控d8140-8143数据
春刺

网友D:
你的是2N吗?为什么非得用PLSR指令, 定位不好用

网友B:
好像可以实现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写

楼主:
我是使用的是2N系列的 定位指令可以实现吗?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E:
我也在苦恼中用FX1S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吗,谢谢!

网友F:
FX1S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F:
这两个输出端口是独立工作的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G(2013-01-06):
控制两轴,个人认为,三菱FX系列不如基恩士KV系列。

网友H:
条件没写好...

网友I:
使用PLSY时,我分别用了y0,y1,输出来控制电机X(Y0),Y(Y1),两轴运动
以上Y0,Y1,Y2,Y3两轴分配有点问题。
一轴应是Y0,Y2
一轴应是Y1 ,Y3才对。

zsh340

网友I:
程序设计的问题、、、、

网友J:
FX2N系列的Y0,y1是独立工作的,你的程序编写和端口选择可能有问题,

网友K:
FX1S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
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