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各位大侠,谁清楚PNP和NPN模式的常开、常闭型的光电开关和PLC连接需要注意事项和区别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笼统,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只记得三菱用的是 NPN 光电开关;  OMRON 用的是 PNP 光电开关, 一般只要24V 电源不接错, 把NPN的换成PNP的,光电开关也不会坏,当然PLC也不会坏,只是不能正常工作罢了。
至于常开 和 常闭,如果是设计程序,我认为无所谓,常开的用了常闭,在程序内部改一下,应该没问题。

总之,24V 电源不接错,不会有问题
区别么,当然接错了,肯定不能工作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正负接电源,黑色接信号输入 三菱是NPN

网友C:
1楼的大哥,谁说欧姆龙用的是PNP的,我用的是npn的
回答楼主,pnp和npn的区别就是npn光电输出的是低电平,也就是所谓的0v,pnp的输出的就是高电平,即24+
常开就是光电在没有检测到的时候,没有输出,常闭相反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日系的用NPN,德系的用PNP.

网友A:
3楼的朋友,我的回复前面加了三个字母: 只记得
由于我们公司设备上所用的以下几种都是用PNP的光电感应器及普通接近开关。
C200H
CJ1G-H
CS1G-H
CJ2M
估计老的是用PNP的,新产品有可能也可以用NPN。
三菱FX3U的,看了说明书,好象NPN 和 PNP 都可以用。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无所谓、不行可以用继电器转接一下、
zsh340

网友F:
如果PLC自带内部电源,如果接错了NPN或PNP就会烧掉PLC的输入端口。像三菱FX以前都是自带24V电源,光电是NPN漏型,如果光电直接接了PNP时,就会烧坏PLC的输入端,以前遇到过,只是三菱PLC的耐压点,不会马上烧,约10内就会把输入端的LED灯烧掉。

zsh34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笼统,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只记得三菱用的是 NPN 光电开关;  OMRON 用的是 PNP 光电开关, 一般只要24V 电源不接错, 把NPN的换成PNP的,光电开关也不会坏,当然PLC也不会坏,只是不能正常工作罢了。
至于常开 和 常闭,如果是设计程序,我认为无所谓,常开的用了常闭,在程序内部改一下,应该没问题。

总之,24V 电源不接错,不会有问题

如果PLC是漏型的,只能接NPN光电时,输出的是低电平0V,如果你这时接了PNP光电(输出为高电低,如+24V时),你说会烧PLC端口吗?
NPN一般是日系
PNP一般是欧盟,德系

网友G:
NPN是共负级输出,即有信号时是信号端与0V导通;PNP是共正级输出,即有信号时信号端与正极导通。如果PLC是输入端接到)V有信号则用NPN,如是接到正极有信号则用PNP。三菱的FX1N 2N系列信号输入电路是使用内部电源,没有提供电源接入所以只能用NPN。别的PLC输入信号回路是提供有外部电源接入的话即可以接成NPN模式也可以接成PNP模式,例如三菱的FX3U系列,西门子S7-200都是如此。一般说的日系NPN,欧系PNP只是习惯做法,没有绝对的。

网友H:
西门子 S7-200  NPN  PNP 都可以
S7-300  PNP 才可以

网友I:
我一般都接个中间继电器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