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c251和c252的区别

楼主(2012-12-03):
三菱fx2n,3u的告诉计数器c251,c252的接入点都是x0,x1,那他们有什么区别 ?能在用c251的时候同时用c252吗?怎么区分和怎么用?

网友A:
在X0点输入信号,对应的C251会显示数字

网友B:
如果高速计数器占用同样的输入点。这样是不可以的。手册上讲得很明白。
下载积分:+1(jamsxian)

楼主:
手册是看过,讲得很明白,但是不晓得c251,252,254怎么区别,是不是只要是x0,x1输入a/b信号,三个计数器都会开始计数,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区别,还有我现在又有两组a/b信号输入,那么我该用那两个计数器?c251和c253行不?

网友C:
高速计数器c251和c252不能同时用,C251占用X0.x1.口.C252就不能用。C253占用X3,x4,x5可以和c251同时用

网友D:
输入点不可同时使用。
c251,252,254的区别在于硬件门控制。
在程序中触点前条件导通的情况下:
c251只要是x0,x1输入a/b信号即可计数,可用程序复位为0;
c252除x0,x1输入a/b信号外,还需X2信号为OFF才可计数,不光可以程序中复位,还可用X2接通将其复位为0;
c254除x0,x1输入a/b信号外,还需X2信号为OFF、X6信号为ON才可计数,不光可以程序中复位,还可用X2接通将其复位为0。

楼主:
谢谢 明白了 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