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线是否可以用作电脑的编程线

楼主(2012-12-03):
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线是否可以用作电脑的编程线?谢谢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不好回答你,工控产品好多品牌,好多型号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三菱的不可以;

网友C:
好多品牌不能用

网友D:
本人上次把编程线 用在触摸屏和PLC上 结果一直不能通讯 搞的我郁闷了好久 我的建议还是先确定能不能共用,不要以为能把两头插上 它就是这跟数据线 以上为个人理解!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E:
可以自己做通讯线,但首先要了解通讯接口的针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