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5安装问题

楼主(2012-12-03):
我安装的时候出现这个,请教高手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你把文件夹改成英文字母,而且不要放在有中文字的文件夹里就好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把安装文件复制到C盘再安装就好了。

楼主:
谢谢了,按一楼的说法能安装上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