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与变频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12-12-03):
伺服电机按每分钟运行100转的固定速度运行,每转10000转停5秒,同一台机上的另一台联动的变频电机如何自动调整频率?谢谢大家!(变频器是用通信控制)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这台机原来是这样控制的:变频电机带动成型机每分钟生产90个产品,产品通过导轨传到伺服电机传动的推杆把产品推走,推杆的速度必须是大于每分钟90个,才能保证产品不在导轨卡住。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过几分钟推杆要停一下,因为供料不足。这样就降低生产效率。现在我想这样:推杆以每分钟100个的固定速度动作,然后变频电机做动态调整。(因为变频电机很难把频率调到刚刚好,所以频率是不断调整的)。如何自动调整?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见过了,其实和胶袋机械一样,先用单片机控制PLC,再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转速以及伺服电机的运行,不过我没接过呀!
重在积累!

网友B: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请教

网友C:
可以加编码器来控制变频器速度的。

楼主:
本来我想用伺服电机的频率值按合适的比例换算成变频电机的频率,但这样还是有问题:时间稍长一些,会有累积,要么供料多一点,要么少一点。做不到刚刚好。

楼主:
我想这样行不行:就象温控表控制温度一样,在导轨中间设一产品检测开关,当检测到有产品时变频电机速度慢一点,当没有产品时速度快一点。

网友D:
我以前是做包装设备的,你这问题我遇到过,我以前是1分钟生产100包,每包对应的包装袋(透明膜)要一样长,误差1MM,很难控制
后来想想一主机(带变频器)为参考点,在主机上加编码器,编码器的信号转换给伺服,PLC和伺服通信的方法去改变伺服电子齿轮比,来设定包装袋的长度

网友D:
我最早做过一次是以伺服电机转速为基准,加编码器,通过PID来调整变频器速度, 这样有个问题前面几个不准。

网友E:
基本不行的,变频器响应太慢了!你还用通信,通信本来是一个低速的东西

网友F:
试试振动盘的方式:导轨中间装一个接近开关,有信号时变频器就慢下来;无信号时变频器加速运行!

网友G:
跟随功能可以实现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G:
ELMO伺服有跟随功能可以实现的.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H:
在导轨的中部加一个计数器,以私服推杆动作时为基准,记录动作后推杆到计数器之间有多少产品,把变频器设为两段速或多段速,根据计数器的数值来决定变频器的频率,同时调整计数器的位置。

网友I: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J: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这台机原来是这样控制的:变频电机带动成型机每分钟生产90个产品,产品通过导轨传到伺服电机传动的推杆把产品推走,推杆的速度必须是大于每分钟90个,才能保证产品不在导轨卡住。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过几分钟推杆要停一下,因为供料不足。这样就降低生产效率。现在我想这样:推杆以每分钟100个的固定速度动作,然后变频电机做动态调整。(因为变频电机很难把频率调到刚刚好,所以频率是不断调整的)。如何自动调整?谢谢大家!
。。。。。。。。。。。。。。。。。。。。。。。。。。。。。。。。。。。。。。。。。。
楼住你可以这样想     在成型器上去个信号 ,每出个产品 伺服推一下。但伺服转速要高  必须在下个产品出来回原点  ,  我 着机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