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今天写了个程序想试试,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程序LD SM0.0      MOVB  16#12  SMB130下载到PLC触摸屏显示波特率不对连接不上,后来改成LD SM0.0 MOVB 16#08  SMB30,下载到PLC听到PLC里面霹雳啪啦的声音,黄灯红灯一起亮,再后来PLC就通讯不上了,麻烦知道为什么的说下啊,小弟在此先谢了啊

网友A:
霹雳啪啦,肯定是打雷啦,和你这段程序没关系,,,,黄绿灯同时亮是有了严重错误,,,看来雷不小,且雷电交加,,PLC受到了严重干扰,运行不正常了,,,看来你的试验环境电源有问题,电源需要加装滤波器。。。

就这段程序本身来说,MOVB 16#12,SMB130 ,下载运行后,PORT1口将不能用于下载程序了,估计你是使用的PORT0下载程序,或者只有一个通讯口,movb 8,smb30,貌似没问题,若个位是1或2,也就不能用于下载程序喽,必须将运行开关置为STOP,方能下载程序。。。

红黄全亮的解决方法是打开PLC,把里面能拆的全拆了,7天后再组装上,看能不能让绿灯亮起来,如果不能就真的坏了。
找个相同型号损坏的PLC把CPU换了,就好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对啊,我用的是PORT0口下载的,PLC今天刚送来的,我明天就返回去修.电源的确是没家滤波器,但后来我将那段程序去掉换了个PLC试了下OK啊

网友B:
和你程序没关系
wananjushi

楼主: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