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本人自学S7-300,,,看到模拟量的地方 想知道为什么 模拟量输入需要经过 I   DI  R这三个过程.什么道理呢 求教啊 尽量说的简单点好了谢谢

网友A:
一般模拟量并不做这种,而是采集温度才这样做。

为何采集温度会这样做呢?因为对于7KF这种多用途模块来说,其实际温度值与采集数据之间的关系为  采集数据处以10就是实际温度。

那么,当采集数据为322,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就是32.2度么,是的,如果直接除以10,那么由于整形的关系,其结果0.2度被丢弃了。

所以,需要切换到浮点数除法,这样才能保留精度。

为了转换为浮点数,浮点数的数据长度为32位,因此,必须首先扩展16位的整形到32位的长整形,因此需要ITD指令扩展。

其次才能通过DTR指令来转换到浮点数。

如果你不在意小数点后的精度,那无需去转换,直接整形除法即可。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