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中的>和<是什么指令?望老师们解惑

楼主(2012-12-03):
我刚接触PLC,也许问的有些白痴,老师们莫笑。前两天下载了daloo同志的一个恒压供水程式,里面有个[> D180 D162],其中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手册也快翻烂了也没找到。望老师们解惑。谢谢!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就是说:D180里面的数值大于D162里面的数值。

网友B:
同意1楼

网友C:
D180的数值大于D162的数值触点就接通,这是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D:
楼上说对了,不懂多问下,没人觉得你是白痴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不明白多问问题

网友E:
这是比较指令。

网友F: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翻烂手册会看到的。

网友G:
对的,比较指令

网友H:
你的是老版的三菱手册吧?我也有一本。现在丢掉了。

网友I:
学习经验
学习经验

网友J:
比较指令

网友K:
跟算數符號一樣,大於號,小於號,等於號

网友L:
接点比较指令,手册上面可能是LD>、AND>等。

楼主:
忠心感谢老师们的回答,我在手册上还是没找到,手册上的是CMP这我是知道的,就是没找到这个><指令,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M:
你的事什么手册怎么会翻不到呢?触点比较指令
海纳百川

网友N:
引用 楼主:
忠心感谢老师们的回答,我在手册上还是没找到,手册上的是CMP这我是知道的,就是没找到这个><指令,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可能是有这种现象;请在家园里面下载fx系列资料;里面有详细说明;
真诚到永远

网友O:
比较指令,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P:
我有手册,要。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