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零线带电 和机壳(地)接触时有轻微火花 并导致漏电开关动作

楼主(2012-12-03):
单位零线带电 和机壳(地)接触时有轻微火花 并导致漏电开关动作 测量相线及零线间电压正常 请教原因 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中性点或者零线干线虚接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B:
是不是零线断了,另一头有回路带电,把所有负载开关关闭,自己找找看

网友C:
仔细查找。

网友D:
多半是变频器,开关电源这类电力电子设备!

网友E:
仔细检查下零线,是不是有虚接或断开的现象!

网友F:
请不要将过了漏电开关的零线接地
自学成才

网友G:
零线接地也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因为零线是变变压器中性线,,

网友H:
零线接地当然跳漏电保护器,零线的电阻大了点,上面有个十几二十伏的电压

网友I:
这说明你的漏电开关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I:
当然如果用电笔量零线有火,肯定不正常
零线碰地有火花是因为有电位差。

网友J:
三相负载不平衡,零线过细,电阻过大都会引起这种毛病。一般是大的用电设备,

网友K:
三项不平衡,中性线有零序电流,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太大了

网友L:
只能用排除法一点点的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