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12-12-03):
我这有台机器三菱PLC+信捷温度模块+维纶触摸屏进行控制,但是最近几个月在屏上温度显示0或者从大数变小,就是不正常显示。这种情况是在开机运行时出现,停机显示正常。但是还有几台相同机器就不出现,怀疑触摸屏与PLC通讯线有问题,换掉试一下不行,模块测温传感器线换掉不行,模块换也不行。哪位遇到过请帮忙提个解决办法。

网友A:
把电箱内到屏的零线一头摘掉试一下

网友B:
可能是地线接地没有接好,查查看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D:
变频器对通讯的干扰,检查变频器的接线,屏蔽,电感等

网友E:
找找西门子电磁兼容安装规范,按照上面的规范操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注意接地情况

楼主(2013-01-07):
回复晚了,最后查出信捷温度模块有问题,通过三菱485通讯板指示灯发现的。现在信捷温度模块停产了,没办法用三菱的两块温度模块代替了。

网友G:
同意四楼的说话,我是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