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数控切割机自动调高控制

楼主(2012-12-03):
坛内的高人,有人用PLC做过等离子数控切割机割咀自动调高控制(控制割咀与钢板在一定的距离内)的吗?方法不限,大家请给点建议及帮助!谢谢!

网友A:
我“成功之母”过很多次,现在依然是母亲。

网友B:
个人看法:在割嘴上方或者周围安装多只激光测距传感器,检测割嘴与板材的距离。
当检测距离大于设定距离时传送给调高装置(伺服电机)进行不间断的检测和调整。
个人看法。

网友C:
用机械平衡的方法,把割枪安装到杆的一头,调好一定离铁板的距离。另一杆用来检测铁板的高低来达到控制割嘴的高低,这只是构想。要长度的话可以用编码器来计算。单用电控的话成本会很高,也不现实

网友D:
切割点需要调高,应该是机械方法简单些吧。加个滚轮就行了。

网友E:
关键是看楼主跟踪的精度要求。
至于具体用什么方式做,反而不是很重要,因为类似的案例很多。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意见,5楼的朋友能否说佯细点,控制精度正负1MM左右,即控制割嘴距离钢板,保持在1-3MM范围内,本人想了很多方案,均不满意,由于割嘴处高温,高气压,特别是薄板割后变形大,且有割缝影响!距离割嘴远,又无法测准!现时,市场上很多控制器都以弧压信号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