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程序逻辑测试问题,请高手解释

楼主(2012-12-03):
使用三菱GX Developer运行SFC程序逻辑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只要计时器设置低于110ms的时候程序就不能正常运行,但实际上程序写入PLC以后是正常的,不知何故?附件里是简单的SFC测试程序,请高手测试并解释一下,就是把T200改为110ms以下就不正常了。

楼主:
请高手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A:
时间到了不用上升沿试下

网友B:
运行正常,因t200是10ms定时器,设定值小100时,模拟软件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
我已经知道,大家不用猜了,是因为仿真软件使用固定的扫描时间100ms,小于100ms无法仿真。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