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大虾,三菱Q002 cpu rst set 不好用!求解!!!!

楼主(2012-12-03):
问一下,有没有遇见过和我一样的问题的啊,就是用了Q002 CPU,编写如图所示的程序,现在出现个问题,上传程序后, 监测软件,rst m100 是蓝的,现在先按x2 理论应该m100置位了啊,但实际置不了位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请教高手啊!

网友A:
图片貌似x1 set m100啊?上传程序后, 监测软件,rst m100 是蓝的是对的。

网友B:
在你没有置位的时候,复位指令是接通的,

楼主:
打错了 ,是按X1 理应该是吧M100 置位的啊,但是现在置不了位啊

网友C:
你编程电缆有没有连接可靠啊,?如果连接断线的话,是经常停留在一个页面不会更新的

网友D:
会不会 X0 有干扰信号 把X0 拆了试试 或 是不是楼主程序太大PLC扫描不过来 如果是扫描问题的话 我建议这样写

网友E:
请问楼主把PLC打到运行模式没有

网友F:
1.請問你有接PLC嗎?有的話要實體按鈕
2.沒接PLC的話直接用軟件模擬,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网友G:
不能够置位M100,你看看X0的状态是否为1。

网友H:
看看下面还有没有OUT M100 或者rst M100 已经接通了,我都是一直用SET 和 RST 用的,因为这个符合流程,OUT要判断许多流程和互相之间的关系,我除了简单的输出偶尔用OUT

QQ:84818626

网友I:
PLC没切换到运行模式或监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