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200所有的灯都在闪

楼主(2012-12-04):
大家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有两台锅炉用的是西门子7200的PLC有一次下雨打雷电源总闸跳闸了,天晴再次送电以后PLC就不能正常工作,现在运行,停止,SF的指示灯一直闪求解释,还可以修吗

网友A:
你是那里的,温州的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系统是谁家做的。我有完整的程序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你可以把PLC的拆开,检查一下PLC的电源是不是被雷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