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加减速时间?

楼主(2012-12-04):
请问一下用伺服定位时减速时间长点定位准呢还是短点准。减速时间是在到达脉冲设定时减速停止还有在脉冲快到达时减速直到脉冲到达时停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加减速时间长或短都不会影响定位

网友B:
那请问楼上,设置长短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加减速越长,它运行时就越平稳(比如滑台上放的东西在大的惯性是会变形或移位,这时就要加长时间了)

网友D:
伺服接近目标位置时提前减速,以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E:
惯性大的,肯定是加减速长点定位效果好点,,,,加减速时间太短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