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根据感应电流的指示灯

楼主(2012-12-04):
电线上有电流通过,指示灯亮,无电流通过,指示灯灭,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导线负载电流5A左右,如果加电流互感器的话怎么选型。

网友A:
简单了,用个电流互感器再加个智能仪表就行了。要不自己用个运放焊一个电路

网友B:
用个电流互感器
wananjushi

网友C:
可以將指示燈並聯在負載上 ?

网友D:
用个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并到负载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