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和普通中间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2-12-04):
如题 ,该选固态还是中间应该怎么判定,使用中应该注意什么?
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固态可以通较大的电流,这是我的见解

网友B:
那要看现场环境,灰尘大的地方就用固态呀

网友C:
固态的没有辅助触头 但是性能好 无燥音 无触点 还能控制较大的电流
接触器有辅助触头,使用范围也广 还可以做失压保护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D:
选择一般是看使用环境。电压,负载的功率。一个是有触点,一个是无触点。如果平凡启停选择固态的好些。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