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不明白程序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04):
描述:第一个图片
描述:第二个图片
描述:第三个图片
第一个 是橙色框框
第二个 是蓝色框框
三菱程序橙色框框是什么意思 可以修改不能编译 一编译提示就是第三个图片
卸载了软件以后重新安装 还是这个问题
请求各位大哥大姐给处理一下

网友A:
手机上看不清楚

网友B:
工具------选项------运行时写入设置-----变换后不写入PLC

楼主:
2楼 正解 该了可以修改了
谢谢了

楼主:
2楼正解 修改以后可以变换和修改程序了
谢谢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