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手中的MT506LV4CN触摸下载程序进去,触摸也没有反应,也没有声音,跟死机一样,程序没有问题,就是触摸屏幕时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是说触摸板坏了吧,也不对,我在校准这个触摸屏时,按下屏幕校准按钮,触摸屏还能校准,按钮也有声音。切换到程序画面,触摸怎么就没动静了呢?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编了个简单的画面,可以传程序到这个触摸屏里,
现在我用 EasyBuilder500 V2.6.1写个程序下到MT506LV4CN,开关按钮可以用,触摸可以,为什么用EB500V2.7.4写个程序下载到MT506LV4CN就不行了?听说前面那个软件是步科的,后面是威纶的,这是啥意思啊????说可以帮我解释下这两者软件区别???谢谢了!如何确定选用那个软件版本???把我搞晕了!!

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A:
听说步科是从维纶里出来的。就像小鸟,翅膀硬了。。。。
你这是什么回答啊,晕!

楼主:
楼上你那是什么回答啊!晕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B:
他们两家分家了所用的软件是不一样的。你要区分开来。

网友C:
原来,没有步科,只有威纶。

威纶要在大陆做市场,所以请步科做了其代理商。

后来这个代理商做大了,直接仿人家威纶的产品了,大家也搞不清步科与威纶的区别了,硬件步科自己仿,软件用人家威纶的,这样过去好多年。

威纶一看,养大的代理商竟然蚕食自己的大陆市场,一气之下,就不要代理商了,软件改掉,让步科不能在用,名称改掉,让步科不能傍大款。

威纶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威纶通。

所以,如果你用威纶通的软件给步科的屏下程序,那么下完后你的屏就要返厂维修。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的,那怎么区分是威纶的屏还是步科的啊?看着都是差不多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D:
    你用软件下载程序就能区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软件下载程序就能区分了。

    要是弄成这样那不完蛋?
    “所以,如果你用威纶通的软件给步科的屏下程序,那么下完后你的屏就要返厂维修。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是弄成这样那不完蛋?
    “所以,如果你用威纶通的软件给步科的屏下程序,那么下完后你的屏就要返厂维修。 ”

    直接不用不可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F:
    每个行业的谁都很深啊!偶们菜鸟就处处要小心了

楼主:
    怎么就没有答到点子上了?????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G(2013-03-24):
    软件区别完全不一样,步科EV5000;维纶是EB8000;我是这样区别的

网友H:
软件上的英文字你仔细看,还是有一个字不同的

网友I(2013-06-27):
从来没有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