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N 通信碰的问题!

楼主(2012-12-04):
我用一个FX2N PLC做主站带一个FX1S做从站,通信模块是FX2N-485-BD,FXIN-485-BD?? 接线后 两模块SD RD 指示灯 一直常亮! 通信不成功!
大家帮我看看那里不对,怎么就通信不上呢?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A:
图呢?看不到啊

网友B:
没图看不到!!楼主不妨先将通讯线对调一下看看!!
图已经补上了! 请在帮我看看看看!

网友C:
1,程序问题,这个手册上都有样例
2,接线问题
3,BD板的质量问题。
图已经补上了! 请在帮我看看看看!

网友D:
NN网络两台不同型号的PLC能通行码

楼主:
图已经补上了! 请大家看看!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E:
接线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可能有问题
手册上是这么介绍的啊!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F:
不同系列不同组的是不能做N比N通讯的。1S和1S的可以,1N和1N的也可以,2N和2N的也可以。1S和2N的不行,1S和1N的也不行。

网友G:
D8178 中写入的值应该是1

网友H:
错,FX2N只能和FX2N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同系列不同组的是不能做N比N通讯的。1S和1S的可以,1N和1N的也可以,2N和2N的也可以。1S和2N的不行,1S和1N的也不行。

在我的认知中也是这样的   不同的型号的PLC是不可以NN网络通讯的

楼主:
在通讯手册上这几段该怎么理解!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I:
理论上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主要还是看一下接线!
两个PLC放在办公桌上实验,SG端子是否要接地?

网友J:
这个问题提得不错,大家共同参与。我虽然不知道哪的问题,帮助顶顶贴

网友F:
三菱的技术支持说过N比N必须是同组同系列的才能通讯。程子华的视频教学中也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技术支持说过N比N必须是同组同系列的才能通讯。程子华的视频教学中也说过。

等我在买个FX2N 回来试试看!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K:
没试过,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