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控制方法

楼主(2012-12-04):
请教一下大家.
实现动做,一台伺服带一平台慢速向前行走一定距离,然后快速向前行走第二段距离到终点返回.
大家觉得有几种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伺服最难的是凸轮控制方面的,
请问三楼所说的凸轴控制是什么????
崇拜高手

网友C:
定两个位置不就好了吗?

网友D:
要是问数量的话前几楼已经回答了。要是求助怎么控制的话我这里提供一种简单的:

网友D:
平板q电脑暴乱了,不受控制,没发完。把最高速用寄存器代替,第一阶段时把一阶段速度传送进去,走完一阶段后把二阶段速度传送进去

楼主:
我本意是想问有多少种方法啦,,就这个最简单的伺服动作,看大家有多少种好的方法,取长补短.
其实我本来想低高速之间如果没有SENSOR,有多少种方法可以实现.我要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