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到处都能见到下面的洗衣机程序,此处高水位后面标了25S,看不懂

楼主(2012-12-04):
高水位25S,中水位15S,低水位10S,难道这里水位控制是由时间决定的吗?按理洗衣内面有水位开关,由这个开关决定水位是否合适.

网友A:
图片呢?没看到啊
新人求指教

网友B:
如果是用sensor來決定水位
sensor被水潑濺到時就會造成誤作動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 你會放衣服進去
衣服佔有體積 所以這樣是行不通的
洗衣機裡面空間小 應該不能比照水庫那樣辦理

网友C:
其实用plc不算贵,网上单板的也就一百多元,你要是换一洗衣机电脑板还要贵呢。

网友D:
应该是放水时间吧 不过应该还要加个手动补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E:
如果用时间控制加水量,如果水管堵塞,水流量小,或者直接不出水,到了时间岂不是没水也洗?

网友E:
应该是检测水位后的延迟注水时间吧。这样如果是水溅到检测装置上,延迟时间内应该也滴下去了,这样检测到的水位就达不到要求会继续注水

楼主:
我自已想明白了,这纯粹是一教学程序,不是代表实际的程序实例,这里进水多少就是用这个时间决定的,那怕时间到了,没有水也照样洗衣服,肯定来自直于一个纯教师编写的,或者考虑把实际问题简单化处理了

网友F:
正常时应该是水位开关控制,时间只是检验用,到时间水位不到位就报警停机。

网友G:
纯粹是教学用的

网友H:
8楼说的对, 是检测用的,或者说是水位和时间双重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