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址寄存器的理解运用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2-12-04):
谁能给我讲讲变址寄存器的原理,和运用。要详细一点的,手册看了,但是没有理解,另外一个问题变量的运用是不是就是变址的运用?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例如: 每隔一秒钟采样通道2000的数值,依次存在d10、d11、、、、、。

网友A:
错了,第一个不能用P_on,而是应该用P_First_Cycle。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谢谢 ,感觉有点了解了,那我再问下 这个程序可以无限采集 还是有终点的 可以复位重新记录么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这个是无限采的,当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改变采样的次数和周期。记录肯定可以复位掉的,把相应的D区置0就可以了。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谢谢,我再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我有一个光栅传感器,两个相机会发出OK,NG信号。后面有一个气缸,只有2相机都发出ok信号,气缸才能动作。 前面放料的是人,所以进料时间间隔不同,我需要第一个第二个相机发出的OK NG信号保持一段时间,然后在气缸处提取信号让气缸动作。这个程序我本来用移位指令做的,感觉很繁琐。问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光栅到相机1 0.2秒 相机1到相机2 4.5秒 相机2到气缸 3.5秒 相机得到PLC给的信号后拍照然后1秒后给处OK NG信号
谁能编遍看 ,或者给点意见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关于变址寄存器的理解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