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控制5,6轴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12-04):
QD77MS可以用ZP.PSTAT1/2/3/4来控制1、2、3、4轴起动
5轴、6轴用什么指令?
有知道的请讲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与QD75有区别吗

网友B:
只能用 Y14,15,

网友C(2013-09-05):
只能用模块内的缓冲地址来启动地位了。

网友D:
没接触过QD77MS ,望有高手指点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