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04):
西门子PLC CPU是226 软件是Step-7 microwin v4.0 sp9,电脑装的是繁体版XP SP3 用USB PPI通讯,怎么也连不上, 总是报 检查端口,网络地址,波特率,连接线的错误,电脑为COM4 口, 波特率是9600,请问是怎么回事?通讯协议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编程电缆。
通讯参数设置
PLC编程口

网友B:
如果是刚买的PLC不会出现这问题,如果是从某机械拆下来的,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1.你要找一条原装的PPI电缆,普通的可能不行,需要支持115波特率的,搜索所有波特率,不是原装的可能只能支持的19.2K.试验方法是找一个可以通讯的PLC,设置所有波特率,看是否都能正常通讯(前提是PLC有两个通讯口,或者你有原装电缆,否则设置后,你可能永远通讯不上了)。
2,还需要把PLS开关置为STOP,状态,这是因为若PLC使用通讯口作为主站或MODBUS通讯口,是永远连接不上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还有更好的回答吗

楼主:
是正在使用的设备,port 1口是与上位机通讯的,连接的是触摸屏,port 0 口是空闲的,

网友D:
谢谢 QQ 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楼主:
已经连上了,感谢各位提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