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遇到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厂里有种机器,用MT506L通过三菱的RS485BD通讯模块联接两台FX1S-30MR。
最近,因为产品工艺要求,需要通过修改机器的动作方式。
于是,我上网找了个MT500系列的解密软件(2.11MB)把程序倒了出来。
在原来的界面上加了几个按钮,把PLC的程序也适当的修改了一些,顺便把PLC与触摸屏相关的密码关联段落也删除了。
过了大半个月一切准备好后,把程序重新导了进去。可是没有出现我要的结果:触摸屏上的按钮没有反应了。
当时就蒙了!于是把原始屏和PLC程序重新导进去,还是无效!于是接着把旁边同样机器上的触摸屏换过来,换过来的触摸屏可以正常工作的。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被我解密的那台触摸屏或者说是导进去的原始程序有问题了。继续缩小故障范围:
于是我重新找来一个新的MT506L触摸屏(可以正常使用的)。把我解密出来的原始程序导进去,结果,我更纠结了。
这台新的触摸屏被导进那个程序联机后,也是按屏上任何按钮都没反应。怎么办,这台屏原来试用别的程序好好的啊?
接着,我重新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导进新的触摸屏,另找一个PLC与其联机测试,完了,按屏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基本上,我试出来一个结果,那个被我破解的触摸屏原始程序有问题,所有的触摸屏本来都没有问题,是解密了的程序有问题,
故障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不懂,是不是中毒了、会不会把导过程序的屏都感染了?!还是那个原始程序可以修改触摸屏的设置,而我不知道?还是其他的情况啊!!!
恳请各位前辈、大神帮帮我吧!
在线等!

网友A:
估计你用了维纶的软件,而屏是步科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本人已换手机号码为13929895518,旧号码将停用

楼主:
    现在的1楼才是搞工控的朋友!赞一个,后来时间紧迫我咨询厂家才搞明白的是威纶和步科搞混了,这里鄙视一下后来分家的这两个VIEW。也顺带着狠狠地唾弃一下那个猥琐的混在工控论坛的未删除前的“1楼”---你T M 的 G R 的,有多远滚多远......
    那个你说的垃圾的1楼,已经删除了。

网友B:
    那楼主请问 最后怎样搞定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请问 最后怎样搞定的 谢谢

    那个要么返厂,如果还能通讯,直接更新OS

网友C:
    引用cvlsam 的内容
    原来,没有步科,只有威纶。

    威纶要在大陆做市场,所以请步科做了其代理商。

    后来这个代理商做大了,直接仿人家威纶的产品了,大家也搞不清步科与威纶的区别了,硬件步科自己仿,软件用人家威纶的,这样过去好多年。

    威纶一看,养大的代理商竟然蚕食自己的大陆市场,一气之下,就不要代理商了,软件改掉,让步科不能在用,名称改掉,让步科不能傍大款。

    威纶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威纶通。

网友D(2022-10-24):
    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