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的PLC从EPROM下载数据在PLC上如何操作?

楼主(2012-12-05):
问一下,S5 115的PLC要从EPROM下载数据在PLC上如何操作?

网友A:
S5 115U如何从EPROM传送程序至CPU: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b0c14b01018ylv.html
或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584.html
对于STEP5软件直接写入PLC的操作方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b0c14b01018ylo.html

楼主:
谢版主回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