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求解。

楼主(2012-12-05):
我用信捷OP320软件(版本8.0)给OP320(4.0)文本下载画面怎么老是连接不了。但是文本和FX系列的PLC可以连接。我是按照这个接线图做的,搞了半天都不行。

网友A:
通讯口设置情况如何?
台湾永宏plc

网友B:
OP320的版本 很低,要用低版本的软件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讯口设置情况如何?
[s:21请设置通讯口。一般为COM1

网友D:
软件版本不对,不能用8.0,要用6.5

网友E:
我在几年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没解决,索性就不用这个牌子了

网友F:
用信捷的要注意硬件版本和软件版本!!!…

网友G:
通讯线要用屏蔽线,稍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