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伺服驱动器(旋转角度)三菱PLC控制程序

楼主(2012-12-05):
我做机械手遇到困难 ,请大虾帮忙
呆

网友A:
这个要怎么帮忙呢???机械手有几个伺服电机??要达到什么功能都没有讲~~~~~怎么帮呢
崇拜高手

网友B:
控制旋转轴吗?你有多少个轴可以控制。

楼主:
二轴的,角度可调及微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