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到车间的电源电缆线有3根(都是5线制,3火1零1地),这3根电缆是从高低压配电室的一个1600A断路器来的。2根电缆并接压在一个三相600A断路器上,零线地线分别压好,因线太粗,第3根压不上去,压到一个250A三相断路器上,请问,第三根的零线地线可以不压接吗?空着行吗?
即:车间有3根电缆线,都是钢铠电缆,其中2根连接到600A断路器中,零线地线分别压好。1根连接到250A断路器中,250A断路器只带这条生产线的一个机台,机台的零线地线连接到600A断路器的电源进线的零线地线上。600A断路器带这条生产线的其余机台,
问题是:压到250A断路器的电源进线的零线地线是否需要连接(与压到600A断路器的2根电源进线的零线地线压到一起)?空着行吗?

网友A:
没看太明白。那你第3根零线到底有没有用呢?

网友B:
你的零线和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还有楼主你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有点不清楚 ~~~我是看不懂
崇拜高手

网友C:
“压到一个250A三相600A断路器上”怎么又250,又600的?看糊涂了。不如画个图出来吧。

网友D:
你讲的是接到两个空气开关上吧,关键是你后段怎么用!

网友E:
零线地线 一般接零线和地线铜牌上 不能接断路器上的

网友F:
地线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G:
描述不清。。。。

网友H:
嗯,希望楼主提问尽量描述清楚点。
我理解是车间有3根电缆线。其中2根连接到600A断路器中,1根连接到250A断路器中。
问题是其中250A断路器零线是否需要连接?
回答:这个连接是必须的。原理:实际上楼主把3根电缆线,人为的分成2个回路,系统正常时确实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没有想到当断路器缺相或者故障时,那个250A回路供电是否还能够正常?
所以,既然你人为分成2个回路,那必须把250A零线接上!

网友I:
地線是一定要接,零線要看你用到220V電源沒。如果用到,又沒有380——220變壓器,是一定要接的

网友J:
没看明白!!

网友K:
关键是 不是 这3电缆 是不是 从一个变压器出来的

网友L:
看得不是很清楚,如果空开始带漏电保护的4线的,那就一定要接.一般总线零线都有单独的接线位置!

网友M:
压到一个250A三相600A断路器上,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N:
地线是一定要接
wananjushi

网友O:
这个做法不对;而且有危险;一断出事故 你就是直接的责任人

网友P:
要接哦!安全问题

网友Q:
有零线必有用的, 要是平均负载那零线的意义不大,但么大电流,不接也不好

网友R:
如果在一个配电箱可以不压零线和地线(尽量做到600A 开关三相电源平衡减小零线电流量压力)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S:
按照你的现在接法可以不接因为设备以经有零线和地线。

网友T:
不管怎么样。请规范接电柜,不能怕麻烦而出现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