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12-05):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FX1s PLC,前段时间我用笔记本电脑装的三菱8.86版的编程软件,可以将程序上传。但昨天连接时却通信不上了。通信端口选择也正常。我用同一台电脑和同一根编程电缆与另一台同型号的PLC通信正常。请各位兄弟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是同一个USB口吗?

网友B:
重装一下编程线的驱动,我也碰到过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C:
1s比较特殊。先手动将stop/run开关扳到stop 再通信试试

楼主:
5楼的兄弟说的方法我之前就试过了,还是不能通信

网友D:
接通plc的电源;把开关在搬一下

网友E:
测试下通讯是否成功,驱动重新装一下

网友F:
usb要用一个端子

网友G(2013-05-13):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万幸的是机器调好后在线监视突然通信失败
只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无法通信的原因

网友H:
电脑重启动一下

网友I:
在设备管理看一下PLC跟电脑是不是同一个端口,如果不是,那可以是PLC问题了。

网友J:
不用找了,通讯端口烧了,换个芯片就好了,我经常换

网友K:
电脑系统重装
喜欢工控

网友L:
有可能是通信端口烧坏。用RS422通信板试下,我空间有维修PLC的很多案例。
http://user.qzone.qq.com/358675410/info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