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施耐德伺服驱动器LXM23DU04M3X在开机的时候偶尔的会出现异常~~~~~~异常的现象为~~~在刚开始通电的时候伺服驱动器会在低电压报警和正常状态这两个状态之间来回跳动,而且跳动的频率也不低 ,当断电在重新通电伺服又正常了、能正常启动后就不再出来跳动的现象了   ~~~~~~~有哪位大侠可也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崇拜高手

网友A:
内部电路有问题

网友B(2013-01-05):
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C:
重点检查伺服器内部主母线上的电压,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滤波电容老化失容的所引起的故障。

网友D(2013-02-23):
开关电压的问题,造成开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