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上传一个CPM2A的程序不能完整上载,显示:该版本的SYM文件不被支持,因此不能被载入。请问各位大侠原因

网友A:
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B:
引用楼主knzy1971于2012-12-05 11:47发表的 cpm2a上传程序不完整 :
上传一个CPM2A的程序不能完整上载,显示:该版本的SYM文件不被支持,因此不能被载入。请问各位大侠原因

软件需要升级。

QQ980347789

网友C:
软件版本较低,需要升级

网友D:
你的编程软件版本高了,不支持老PLC的系统内核了,其实不耽误用的,不用管他,如果你非要读出来,换个cxpro6。0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