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实验测试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12-12-05):
用三菱Q系列PLC和三台A700变频做成的抗震试验台。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整体楼宇的抗震等级测试用的。 领导给照的照片回来就让研发一个。此照片是在积水住宅(泰国公司)照的,运动过程是左右和上下分别晃动。来模拟地震现场。有经验的高手们,请给小弟点建议吧。

楼主:
不要沉啊,真心请求得到帮助

楼主:
真的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吗 还是我说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别人没法给你回答的,建议你把具体要求列个清单在发出来,才好帮你呀。

网友B:
起码要了解工艺

楼主:
好的,收集好资料回复各位高手

网友C:
首先了解地震震荡的波形,用plc控制电机的驱动方式,不是很复杂

楼主:
地震测试平台的有三个步骤的动作:1:、控制地震平台左右运动;2、前后运动;3上下运动; 左右和前后运动只是往复的运动模式,上下运动准备在平台最下层安装控制电机或者伺服缸,运动效果想达到输出波形为正玄波。通过PLC达到控制电机或者伺服缸的运动位移和频率,达到满足各种地震等级的效果。请问是使用电机的成本高还是伺服缸的成本高?控制部分的难易程度有什么区别?上下控制难度高吗?有没有好一点的建议?图中的三台变频器能达到我说的控制效果吗?

网友D: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控制工艺流程,和电梯差不多,应该是有冲击性的控制吧!!

网友E: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图
小猫

网友F:
地震应该还有*撕裂*的力吧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