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有哪 些变频器可用DC24V启动?

楼主(2012-12-05):
我公司的施耐德变频器总是无故炸掉,现在想用别的变频器来代替,因为是用DC24V启动的,如果没有相同的启动方式的话要加个继电器了,空间上面不够了。请教各位有哪些变频器可用DC24V来启动?

网友A:
看变频器要求

网友B:
变频器启动是开关量 没有电压等级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C:
我们公司用过的LG ,安川都可以用DC24V源型输入启动
变频器内有一个转换开关选择源型或漏型输入

网友D:
一般变频器本身上面有个切换开关 看下说名书 那个拨码开关打上去就可以

网友E(2013-03-04):
台达C2000系列可以的,有需要联系我QQ461946157

网友F:
好像大多数都可以的,

网友G:
不用外带电源启动的,如果需要功能一起使用才会并联到其他开关,如需帮助请留言

网友H:
我公司的施耐德变频器总是无故炸掉,现在想用别的变频器来代替,因为是用DC24V启动的,如果没有相同的启动方式的话要加个继电器了,空间上面不够了。请教各位有哪些变频器可用DC24V来启动?
大把變頻器都可以用0V或是24V的npn跟pnp的切換,國產品有些不行,您要用進口貨還是台製品
來電詳談 康生13922929227 沈生13926897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