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射出机

楼主(2012-12-05):
求橡胶射出机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有经验的同行可否说一下自己做过的项目动作流程....

网友A:
有改过台湾产的一台射出机(工控机改为三菱PLC+人机)
动作不是很复杂,关键是伺服阀的压力和流量要校调准确,并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改过台湾产的一台射出机(工控机改为三菱PLC+人机)
动作不是很复杂,关键是伺服阀的压力和流量要校调准确,并控制好
你好,能否说一下这种机器的动作流程,就是在功能全开的情况下动作流程。压力流量那块校准我到是有办法,三菱的可以用RAMP指令调节好一系列参数存储在一串寄存器中,到时候再调用就可以了。能否加QQ569675287,这是我的,请多指教。。。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机械,液压如何设计,不能照搬。注射头有和加料螺杆合一的,有分离各自独立的,有先进先出,有先进后出。
不是靠别人公司一张外形照片就能山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