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小弟使用 FX3U ,請問是不是要掛一台 FX3U-232ADP套件
連接PC ,才能VB程式去讀取PLC  D值,EXCEL 製成報表
煩請前輩們指點有沒有更好的方式,VB該怎麼寫,懇請各位~!
abcde12345

网友A:
什么都不需要,直接用mx软件
actfxcpu.readdevicerandom("d0",var)
感谢!硬體連接方式,是rs232嗎? 請問mx軟件如何取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需要,直接用mx软件
actfxcpu.readdevicerandom("d0",var)

全称是什么来的
abcde12345

网友A:
看我刚写的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15783.html

硬件不是232是422的编程口,不需要232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