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2-12-05):
请问,谁能给我讲解下前面加*跟@有什么意义? 还有DR的含义,赋值。  谢谢了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上来就问的习惯总是不太好,以下是我复制/粘贴别人的:

DM区域,PLC数据存储器.
间接DM(BIN)指用二进制方式指定(DM/EM),需要在前面加@字符.举例:
[MOV #0001 @DM300]  假如DM300内的值为(0100),十进制就是256,也就是指定了DM256这个地址.那么DM256就等于1.
但是当间接地址对应的数据超过(8000),则指向当前的EM区域.例如:
[MOV #0001 @DM300] 假如DM300内的值是8001,即十进制32769,则当前EM区,EM0001=1;

间接DM(BCD)指用BCD方式指定DM/EM,需要在前面加*号,举例:

[MOV #0001 *D300] 假如DM300内的值是0100,则D100=1;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懂了 ,谢谢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B:
我也正在找这个疑问,也就是变址
但是一楼说的一点都不沾边
ir是变址,和dm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