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de12345

楼主(2012-12-05):
看到好多人都不知道MX Component 我就简单说一下
安装了这个软件后,写PLC和PC的通信程序就变得简单的很多了。不需要MSCOMM,这个控件了。
首先安装MX Component 这个软件,然后VB 环境也必须(我是菜鸟就用VB .net,其他的VC,VBA,VBS都可以用)
然后第一步,添加这个在VB环境里添加这个控件(工具箱-->COM组件),我用的是FX系列就选择,MITSUBISHI ActFxCpu Controller
①在form_load()里写入actfxcpu.open()
②定义几个变量,
③读D0里的内容给变量A,           actfxcpu.readdevicerandom("d0",A)
④读D0~D10的内容给数组B() ,  actfxcpu.readdeviceblock(("d0",10,b(0))
⑤给Y0置位的话,就           actfxcpu.setdevice("y0",1)
等等。。。。。。。。。。。。。

看到坛子里有很多高手乐于助人,也帮了小弟好多次。
小弟不吝啬,看到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个。把自己知道给大家分享一下,不要见笑,多多指教,互相帮助。
  • 下载积分:+1(不能有空格的)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1(t28069768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tearscn)

网友A:
    谢谢,学习了,改天试下

网友B:
    感謝分享~
    請問樓主
    此軟件 MX Component
    是要如何購買?
    我怎麼都找不到??
    abcde12345

楼主:
    不是吧,论坛里就有,在工控下载里,同时还有mx sheet,用Excel监控的

网友C:
    感谢支招你的分享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网友B:
    終於~!!
    原來這裡就有了~
    搞的我昨天找了一天....
    感謝各位大大拉我ㄧ把
    結案日快到了...
    再問大大們,接線方式的話
    平常寫入plc程式是用 usb-轉rs232-轉到plc上的rs422 去寫入
    請問如果要excel監控 讀取D值,也是可以同樣的接線方式嗎?
    還是要再另外買套件安裝? 感謝~!

网友D:
    给个图解说明   咋样

网友B:
    PLC 上的接頭如圖所示,1個固定接HMI
    另一個只有要改PLC程式時用筆電去使用

    如需要再多一個PORT 讓固定監控的電腦使用
    MX SHEET 去監控 PLC D 值
    需要買哪種套件擴充?

    還是就直接用寫入PLC 的PORT來監控就好?

    感謝~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於~!!
    原來這裡就有了~
    搞的我昨天找了一天....
    感謝各位大大拉我ㄧ把
    結案日快到了...

    不用  下个软件就行了

网友B:
    請問是要裝什麼軟件呢?
    感謝~!!

网友E:
做了多年工控软件的经验告诉我,这种软件用不得的,开发看上去时间是短了,但是给客户后期的软件维护带来相当的不便,因为不只要安装你开发的软件,还有安装通信控件运行条件(也就是OPC端),还要配置相应的东西,如果客户搞不定,你还要去现场,所以后期的维护成本会比较高。
其实,自己开发通信模块,主流PLC的通信都差不多的,一个通信协议一般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完成,后期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调用,所以还是自己开发的好。

网友F:
用不得?最好是這樣啊。
通信簡單嗎?
那您自個開發一個網路通訊試試看。
這個不是opc。

客戶端的軟體當然是要自己開發啊
難不成還有現成不用修改的,可以直接套用哦,你會不會想太多。
有錢的話,你可以買套裝軟體,INTOUCH或是IFIX
但這也是要安裝在客戶端。
用PC,就會有安裝的問題。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abcde1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了多年工控软件的经验告诉我,这种软件用不得的,开发看上去时间是短了,但是给客户后期的软件维护带来相当的不便,因为不只要安装你开发的软件,还有安装通信控件运行条件(也就是OPC端),还要配置相应的东西,如果客户搞不定,你还要去现场,所以后期的维护成本会比较高。
其实,自己开发通信模块,主流PLC的通信都差不多的,一个通信协议一般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完成,后期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调用,所以还是自己开发的好。

我想说,难道你开发的控件比三菱官方开发出来的牛?这个软件,更确切的说是个COM组件。是三菱官方的,用它只是方便开发人员开发监控软件。而不必花时间是在通信这个问题上,这节省时间了。功能很强大,你先用过再做评论。只要是三菱的PLC都可以用

网友G:
到此一游,呵呵

网友E:
路过笑笑,我只是发表我的观点,并不代表我我没有使用过
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使用这类接口组件,发现很多问题所以才有上面的意见而已。
难不成有见过组态、通泰、Kepware等软件用官方提供的软体?
请不要怀疑别人的能力,如果有空,请了解下叶帆这个人,看看这人的能力有多强。当然这个人不是我。

网友H:
兄弟学计算机的还是自动化的啊

网友I:
不知道干嘛用的,唉!

网友J(2013-06-23):
叶帆, 这个有牛在哪里?

网友K:
顶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L:
问一下楼主,我安装了MX Component 3.0 之后,在VS.NET引用中怎么没有 MITSUBISHI ActFxCpu Controller 这项?

网友M:
都是高手啊 学习再学习!

网友N(2013-09-23):
在哪呢,我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