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如图所示。问题1,当我调用FB1块后,#button为1了,为什么DB1.DBX2.1不为1?
问题2,静态变量#ON是不是可以想M一样,随便调用。
问题3,为什么我调用的FB1块,DB1 不通呢?什么时候此块为1?
请各位大大帮忙解惑啊。

网友A:
应该是db1.dbx2.0是受你的程序控制的
如果你是指调用框,需要在FB中置位RLO

网友B:
持续关注
我也有同样类似疑惑

网友C:
问题1,当我调用FB1块后,#button为1了,为什么DB1.DBX2.1不为1?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这个DB1.DBX2.1是哪里来的?【可能是楼主的笔误】楼主应该指的是DB1.DBX2.0。
问题2,静态变量#ON是不是可以想M一样,随便调用。
是的。 问题是数据类型是否组态了?
问题3,为什么我调用的FB1块,DB1 不通呢?什么时候此块为1?
你的问题还是在组态上面,你的DB1设置的需要是FB1的背景数据而不是全局的数据!

网友D:
关注  QQ 1364059070
回收西门子S7-200、300、400屏等相关工控产品

网友E:
持续关注
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