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

楼主(2012-12-05):
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时
脉冲信号+5V接入PLC COM点吗 还是接入y0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驱动器电源 的 接 PLC电源
脉冲 信号 和方向信号 接 PLC输出 ,

网友B:
看看这张 三菱的
如果脉冲DC电源为5V 画红线中的电阻不要 直接接起来就行了
如果DC电源是DC24V 则要串上一个2K的电阻 用来降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C:
二楼直观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部分是无源驱动,因此要引入驱动电源,通过PLC的输出来控制脉冲数量、脉冲方向、脱机信号

网友E:
正对正,负对负,就好了,注意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