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RW怎么理解

楼主(2012-12-05):
请问SFWR D215 D340 K31什么意思啊?有点不太明白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这就是将一个数往一段地址里放的指令。条件满足时,D215的数值保存到D341开始的30个地址中去,第一次保存到D341,第二次保存到D342……第三十次保存到D370;D340记录保存了几次,当超过30的时候就告诉PLC已经存满了,不要往里放数了。
william_wang

网友B:
一般跟SFRD指令正对使用组成先入先出功能。模拟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非常感谢金彩的回答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