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2-12-05):
爱默生 T D3300 变频器 原装PG卡
控制模式 闭环速度控制 自己买的编码器600转的 连电机轴上 ,可是编码器 用不到1个月就坏 ??
电机参数 编码器转向 各个参数 都没问题 , 请教那里原因?
电机稍微 有震动。。。。有关吗?

网友A:
轴没有装平行

网友B:
连接问题,我碰到不下10次了,编码器和轴连接一定要用软连接!

网友C:
强烈建议用气管取代联轴器

在东莞市

网友D:
同心问题,用用软连接试试

网友E:
同意上面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