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ENCO M1700 D810 K7怎么解释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M1701~M1827  OFF 且 M1700  ON 时 D810=0;
M1702~M1827  OFF 且 M1701  ON 时 D810=1;
M1703~M1827  OFF 且 M1702  ON 时 D810=2;
……
M1826~M1827  OFF 且 M1825  ON 时 D810=125;
M1827  OFF 且  M1826  ON 时 D810=126;
M1827  ON  时 D810=12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1701~M1827  OFF 且 M1700  ON 时 D810=0;
M1702~M1827  OFF 且 M1701  ON 时 D810=1;
M1703~M1827  OFF 且 M1702  ON 时 D810=2;
……
M1826~M1827  OFF 且 M1825  ON 时 D810=125;

佩服版主,真有耐心。

楼主:
谢谢了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補充說明:
那樣的話,會造成PLC的操作錯誤。
ENCO指令有限制條件的,就是不能有OFF的狀態。

所以說明要改成如下:
M1701~M1827  OFF 且 M1700  ON 时 D810=0;
M1702~M1827  OFF 且 M1700=ON,M1701= ON 时 D810=1;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