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问165KW电机和55KW电机如何同步?

楼主(2012-12-05):
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套设备是两轴收卷的机器,带有排线功能,大电机的编码器做变频矢量控制的反馈,小电机也有编码器具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除了这两个电机还有一个伺服排线用的,整个工作过程就是:大电机拉钢筋出来,小电机收线,伺服控制排出整齐的线(类似焊锡丝)
我一直搞不清楚做这设备工程师是怎么让55KW转速和165KW电机同步的
PS:55KW是收卷电机,165KW是拉拨电机,拉的是钢筋,所以选用是带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A:
55KW是不是转距控制?

网友B:
这种拉丝机不是绝对的同步的。中间有一个可以活动的调节架。调节架中安装了一个电位器,利用电位器的来调节收卷电机的快慢。我做过22KW五个电机的拉丝机。

网友C:
2楼说的对,跟软包装机器收放卷差不多,属于张力控制!

网友D:
165KW是速度模式。55KW的是力矩模式。。。

楼主:
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让小电机的速度能跟随上大电机的,而且保持小电机收线绷紧力矩始终
PS:两个电机驱动的工作轮大小不一样的,也就是大电机走一圈拉出来的钢筋要比小电机收线走一圈多的多,而且保持恒张力和线速度不变

网友E:
这不是同步,同步是步调一致,

楼主:
那我想做到上述要求应该怎么做啊,指点指点QQQ

网友F:
中间加个压力传感器输出模拟量控制收圈变频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属于恒张力恒线速度控制

网友H:
同意二楼的说法